楼主(2012-12-22):
我刚学,学的也差不多了,但是急用模拟量的输入输出编程,to和from语句怎么也没看懂,特地来此寻求帮助,哪位大师能帮小弟一下啊,万分感谢!

网友A:
 TO        Kn          Kx              data                  Ky
(写)(模块编号)(缓冲器编号)(要写入模块的数据)(连续写的数量)

FROM       Kn            Kx              data             Ky
(读)(模块编号)(缓冲器编号)(存放读回的数据)(要读入的数据数量)

纯手打,不懂的可以接着问,主要是看手册,你用的是FX2N-2AD(2DA)的吗??

网友B:
to和from语句是写读特殊模块缓冲存储器用的,用法如1楼,但不同的模块缓冲存储器是不一样的,要想我们帮你,你的提供模块的型号

网友C:
认真看特殊模块手册。不明白可以仿照写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们,我是学生,在做一个开放性项目,现在自学这个三菱的,有些地方真心想脑筋啊,非常感谢各位大师!对,我用的就是FX2N-2AD(2DA),to k0 k1 k4 k2
from k0 k29 k4m10 k1  书上说bfm#29中的状态信息分别写到m25-m10中,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们,我是学生,在做一个开放性项目,现在自学这个三菱的,有些地方真心想脑筋啊,非常感谢各位大师!对,我用的就是FX2N-2AD(2DA),to k0 k1 k4 k2
from k0 k29 k4m10 k1  书上说bfm#29中的状态信息分别写到m25-m10中,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写的是错误的,你可以看下编程手册(FX2N-2AD或DA)的,这种型号的缓冲寄存区K29的,,你不懂可以QQ我 ,QQ就是我的论坛名字,我也刚学 ,也当复习一下

网友D(2013-01-29):
from k0 k29 k4m10 k1  书上说bfm#29中的状态信息分别写到m25-m10中,这是怎么回事啊?[/
简单的说k4就是4x4=16个m点m10-m25,假如#29中的状态信息是一个十进制数3,那么转换成二进制就是0011,m10,m11置on.m12-m25置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