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32M与电脑的连接

楼主(2012-12-22):
GT32M用USB数据线与电脑连接,打开GTWIN,设置为USB通讯,无法建立连接,显示“MEWNET 设备打开错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驱动安装好,通讯设置里选成USB口的;

楼主(2013-03-04):
谢谢一楼,安装USB驱动后问题解决。

网友B(2013-06-23):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能否发一下驱动给我呢?谢谢!!zhanghuanjian@126.com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找到驱动了吗?就在安装程序下面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