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2-12-22):
求高人指点一下。就这种接线图。导致我的1762-L24BWA烧掉3个了。烧掉后的PLC状况是输入端自带的24V直流没有。输入端子无用,PLC故障灯亮起。能和笔记本通讯,输入貌似被烧掉了。求高人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输出COM端你接的什么少V的电源呀

网友B:
图纸没错误,检查你的接线和元器件吧,尤其是输入端看是否在某个元器件上有交流电串过来,拆一个KA小继电器底座,看是不是那种用电线焊接的,如果是换掉,焊接那种特别容易形成线圈与触点或触点之间形成短路,有震动就短路一下,我以前也发生过连烧3个PLC,就是这个原因,最后还是偶然发现的原因,从那以后再也不敢随意用小继电器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我回去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回86700895:输出COM端接的是通过变压器BK过来的220V的火线

楼主:
还有我补充一下,我这PLC的有个固定点是接PE的。然后输入的24V负极好像也是接地的,而24V负极也是输入COM端短接的。还有这个主进线好像是PE和N线共用的,如果在运行过程中,取零线的取电碳刷如果接触不好,这样地线带电,会烧掉PLC吗

网友C:
AB的东东啊

楼主:
是AB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