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2):
有一台锅炉 卧式  有平衡容器  使用差压变送器测量液位   按照公式算得话1KP=100MM液位  我这里的测量的是0-600MM  对应的是0-6KPa。 但是实际测量锅炉在只有300MM水的时候变送器就显示600MM液位了(6KPa)。  求教各位大神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1KP=1000MM液位?什么液体?比重才0.1,如果是水应该是1KP=100MM液位,0-600MM  对应的是0-6KP,300MM时压力是3KP。

网友B:
双室平衡器的原理就是副引压管的压力始终大于正引压管的压力,这是因为双室平衡器内部负压管始终充满冷凝水其高度就是测量锅炉高度,所以变送器的量程始终是负的,零点就是满液位时的静压负值,满液位压差为零,如果变送器显示的液位高度与实际液位差距过大,那就是平衡容器冷凝水的问题,不是脏污就是没有充满。

楼主:
嗯  是水  0-6KPa   现在在不知道怎样迁移了

网友C:
零点应该是一6kPa,量程是0KPa。不知有没有对导压管伴热,如果有的话就要注意了,不要使导压管中的水有汽泡产生不然就测不准的。

网友D:
这样的传感器可以直接找仪表厂进行定做

网友E:
那个压变是4-20MA的吗,如果是的话你测一下电流,看一下电流是否与压力对应。要不从新标定一下,或者看下量程是否错了

网友F:
 你好是检查一下管道吧有可能堵塞或者调一下零点跟量程

楼主:
嘿嘿   就是量程设置的问题  变送器是无问题的

网友G:
应该是选错了差压表的问题。

楼主(2013-03-14):
平衡容器没有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