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测量的问题

楼主(2012-12-22):
回转窑窑体上有5个热电偶测温 正常情况下窑头温度最高 其余的逐渐递减 现在出现的情况是2号比1号温度还高 窑子工作正常 请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下原因 百思不得其解 用信号校准仪在现场测试的温度也是那么多 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了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A:
如果允许的话换支电偶试试,如果热偶好的话,后面的转换回路是否正常,两者都如的话也不排除现场温度本身就有这么高。

楼主:
谢谢 停窑时候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