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2):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已经解决!

网友A:
根据第三方公司对于用户使用中遇到问题求助的统计,85%的问题的产生都是用户不看厂家的使用说明。

Cp1H操作手册,手册编号:W450-CN5-02中第7章节,扩展模块的使用。

网友B:
CP1H在设置里不需要设置I/O地址,加上CP1W扩展系统会自动识别,地址分配就像你所写的那样,是自动排下去的!

楼主:
万分感谢好人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