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3):
网上收到许多类似下面的PID调整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曲线振荡频繁和频率快,有什么去区别?还有就是动差是什么概念?能否配些曲线图片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口诀,我个人认为不能涵盖所有的闭环控制情况,一般如果没有计算而是实际的调试,要根据现场的情况和经验调试。那就五花八门了,基本都是凭调试者的个人习惯和经验来调试。未必会去遵循口诀。就像楼主的问题,什么是震荡频繁?什么是频率快?鬼知道,就是自己去试去摸索了。还有那个名词“动差”,估计是说给定值与实际值的动态过程差值?反正,我认为D(微分)在给定和运算通道里的计算越小越好,我一般都是PI运算,不要D。D是加在反馈通道里的,这样更容易收敛稳定(见陈伯时老师的闭环自动控制系统教材)。

现在调节闭环PID调节器参数,有两种好办法,其一是首先计算和测试系统的“启动时间”,通过启动时间,按教科书的计算公式确定PI调节器的时间常数,然后,就是针对PI时间常数,不断的修正和改变他们相互的参数值,最终确定合适的P值与I值;其二是在阶跃给定下录波,通过看波形给定与实际值的跟随性,超调量,动态速降等参数指标,来评价自己的参数设置是否合乎要求。这两种办法都很好。操作简单且实际效果好。

网友B:
有没有更详细的解说,我也想了解下,PID真的好难调,调了温度又不是很准,很苦恼

网友C:
   一点看法:
   这是一个用经验法进行PID参数整定的口诀,但楼主的口诀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增加。这儿所指曲线是针对系统的过渡过程而言,在被调参数偏离给定值时,看被控参数能否很快地、平稳地回复到给定值,在实际的生产中,这一回复过程会经过几个来回波动,因为在初始阶段,偏差较大时调节作用较强,其回复到给定值较快,由于调节作用其会反方向偏离给定值,但偏离不是太大,在调节作用下经过几次正、负方向的偏离(又称为振荡)系统就会稳定下来了,这时偏差接近为零。我们把这一过渡过程用曲线表示时(具体可从仪表记录仪的记录曲线上看到),可以说曲线振荡频繁和频率快是一回事,也就是上面说的来回波动的次数或周期。
   对于“动差”我个人认为是指偏差变化的速度。从微分作用知:微分作用的输出变化与微分时间长短和偏差变化的速度成比例,而与偏差的大小无关。即偏差变化的速度越大,或微分时间越长,则微分作用的输出变化越大。

网友D:
我的经验,比例设初值,观察,离你要的曲线差太多,就跳大比例,差不多了,就调积分,同理,微分反正我遇到的条件很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