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编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12-23):
用永宏没有问题,用信捷却说语法错误。怎样才能符合信捷的语法规范啊......(真是坑爹啊)

网友A:
用三菱的试了一下也不行

网友B:
呵呵;需要转换一下的;没有说二者所有的东西都是100%兼容的;

网友C:
光标处语法错误,要删掉一条竖线,换个方式连接。

楼主:
楼上说的是对的,竖线在光标处左边就没问题。但功能不行啊,需要这样才更合理。永宏的就可以啊....好奇怪。有没有别的好方法啊

网友B:
呵呵;FACON的可以,不代表三菱或信捷的一定也可以;
三菱、信捷的是不允许这种的;

楼主:
是啊,没有办法,我只能多添加一个继电器M2解决了这个问题。哎
还有就是那个定时器的符号,一会儿是括号,一会儿是长方形。奇怪的信捷

楼主:
还有啊,假如要添加元件搞定这个问题的话,就没有一点技术了。问大家就是想看看有没有大虾用别的很巧妙的方法搞定这个该死的东东,比较永宏的看着舒服啊。好在plc的继电器多,也不在乎

网友D(2013-05-22):
可能永宏对梯形图要求不是很严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