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3):
omromsysmac cpm2ah 60cdr a.......的编程软件,,,和数据线

网友A:
呵呵;软件CX-P  V3.0版本及以上的都可以;电缆还是直接去买;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是个电路懂点PLC初学者,厂里弄了2台立式剃齿机二手的,上面搭载欧姆龙的PLC,经通电测试程序还在,几天调试能工作了,但还有小问题,所以买了根编程电缆准备自己研究,软件现在有了,准备配台二手笔记本有串口的,大家指点下哪个型号的性价比好

网友B:
有没有串口无所谓了,加转接器或者usb电缆都可以。
我这里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