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3):
公司有台伯托的r射线料位仪突然上跳了15%的液位,检查参数发现自动高压发生了变化,由828V下降到了657V,计数也由156下降到了122。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闪烁计数器有问题,也不是很懂,有没有哪位大侠懂这方面的,请教高手啊!

网友A:
自动高压发生了变化,由828V下降到了657V有可能的是间歇震荡器部分放生变化,不是闪烁计数器有问题,自动高压是给闪烁计数器供电用的,闪烁计数器需要有1000V左右的直流给它供电他才能工作,你说的太笼统了,我具体也不好说原因,你们用的线路板部分是不是用树脂密封了,我维修德国E+H的他们的是密封的,我是临沂临大自动化研究所的徐工,我专业搞伽玛射线料位仪液位计等,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不清楚的可以给我打电话,电话13805495233,我的QQ号二三一二九七九九五零

楼主(2013-02-02):
上次所说的有问题的液位计,现在问题解决了。前几天二次表显示故障,"Wrong  HV",更换了闪烁计数器后正常。自动高压也从657上升到了858,显示值回复到正常显示了。不过一直搞不明白这个自动高压是怎么得来的,我理解自动高压是由二次表智能处理后计算所得,但是实际从本次故障前后的现象又好像和闪烁计数器有关,自动高压变低好像是闪烁计数器故障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