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3):
  问: 一电机抱闸线圈有三根引出线,花线,红线,绿线,花线与红线测为七十几欧,花线与绿线测为三百多欧,红线与绿线测为四百多欧.我想一个线圈只有两个线头,不知道这几根线的作用.
 答:这几根线的作用实际是为了在不同的情况下适应不同的电压,在线圈中间进行抽头,例如400多的是380V的,300多的是220V的,70多的是要配合控制变压器降压使用可能是110或127V的。

网友A:
你的博客?

网友B:
没见过,电机接线盖上应该有!或者图纸上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