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器安装调试的补充(中压部分)

楼主(2012-12-23):
上次发帖大部分是低压部分,现在给大家说一下,我遇到的中压部分安装调试的一些,可以说是工人疏忽大意容易造成 的隐患:
     1:主母线部分,母线腔内遗落杂物;主线排不紧固;母线腔内绝缘子破损,腔内绝缘子脏;腔内有热缩管在接头处没有清理干净易造成虚接事故;母排上的热缩管三插头一定要固定好(一定要双重固定),如果一端在母线上一端垂下来后果不用说你大概也知道了。
     2:柜体部分,一定要检查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过电压保护器等。单个检查是否有破损,污垢,变比是否正确,电压等级是否匹配;电流电压接线端子是否紧固,接线是否正确;防尘防鼠是否到位,一般用封堵解决;柜内控制线路是否紧固,控制电源是否正确;出线是否牢固安全距离达标;开关反馈的位置是否正确(包括接地刀);开关动静触点是否牢固.清洁.插入位置是否匹配,这一点一定检查,因位置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案例(高压手车动触头上部下侧磨损严重,下部上侧磨损严重,差一点就发生事故,幸亏发现及时);
    3:负荷部分,接线紧固安全距离达标.绝缘子清洁无裂痕;防尘防鼠;中压变频电机一定别忘还有尾部冷却电机,变压器一定要看一下,变压器上方出线侧母排是否有隔离固定挡板,一旦线路有短路现象母排会瞬间变形严重挡板这时就起作用了,高压接线端都要紧固一下包括短接片;还要检查柜顶与母排的距离啊,还要看一下出线电缆的电缆头,及所有保护装置,设置是否正确。
    4:所有接地是重中之重(包括柜体柜内.互感器.过电压保护器.控制及负荷)不接地肯定出事故啊一定记住了!
    5:以上全是我工作中遇到的所检查的有不足之处,请指正先谢谢了!!!

楼主:
  我所谓中压就是用的10KV的电压,高压开关型号ZN--12

网友A:
叙述中,突出了“检查”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