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帮忙给解一下这个程序

楼主(2012-12-23):
各位大神帮忙给看一下这个程序,受不了了,这个太猛烈了,真心看不懂啊,各位大师给讲解一下哈,城谢!

楼主:
图图图图图图

网友A:
呵呵;这是对应特殊模块的指令,具体的含义要按你模块型号查对应的说明;

网友B:
这应该是模拟量输入模块的,不知道你画方框的地方能不能用D0 ,

网友C:
楼主的提供是什么特殊模块

网友D:
应该是三菱的模拟量模块。

网友A:
对应模块的型号应当是FX0N-3A;

楼主:
是三菱的2n系列,特殊模块是2ad系列,3楼大哥为什么要把d125复位啊,第一条语句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三菱的2n系列,3楼大哥为什么要把d125复位啊
根据程序而定,M8002是在PLC在STOP-RUN时运行一次(plc再次扫描就不运行了,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一般哦都拿来做初始化用,也就是说在开始程序运行时,保证D125里面的数据为0.。。

楼主:
为什么要让d125这个寄存器值为0呢?d125有什么特殊用途吗?很费解啊,有时候好像在其他地方也会时不时的蹦出来这种赋值,看起来好像毫无用处啊?大师给讲讲啊!

网友E:
D125只是普通的暂存器。无特殊用途,具体用途看程式

网友F:
d125是锁存继电器有断电保持功能

楼主:
哦,断电保持哈,原来如此,谢谢11楼哈

网友A:
看一下D125是不是FX0N-3A对应模拟量输出对应的寄存器?

楼主:
我在做一个音乐喷泉项目,我想问一下输入输出咋弄啊,帮忙给看一下,这俩个图对吗?

网友G:
三菱da ad模块的指令

网友H:
  对应块说明一下,你应用的块太牛了

楼主:
没用快啊,大哥,这只是一个模拟量输入输出

网友I:
这是对应特殊模块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