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2-12-23):
电机正反转 是要达到什么控制要求要用正反转呀,我看有先正转,时间到了就自动反转的 ,一般做什么用的时候要用到反转,正转和反转的区别在哪??本人小白

网友A:
根据工艺需要

楼主:
能说下吗,什么要求下要用,不要用工艺要求敷衍,我也知道,

网友B:
关键是看设备的控制要求。

网友C:
以一个阀门的开关为例,正转开阀门,反转关闭阀门,就这么简单,或者反过来。

网友D:
正反的区别就是正着和反着。。。

网友E:
比如攻丝机,攻进的时候正转,退回反转

网友F:
三相电换一下相序就可以,试试吧

网友A:
工艺要用正转不要求反转,那就一个方向转就没事了。一切为工艺服务,为生产产品创造利润服务

网友G:
比如行车的上和下,左和右

网友H:
这个通过变频器控制就可以做到了,具体时间段设置按需要来设定就行了

网友I:
建筑工地用的搅拌机。正传用于拌料、反转用于卸料

网友J:
什么时候正转,什么时候反转,这要看工艺需要了。

网友K:
看着方向反了就把它掉个个,这就是正传和反转,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敷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