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拍的电柜裸照,求评价

楼主(2012-12-23):
这个个机器,当HMI与PLC共用开关电源(功率足够),当他俩通讯线一连,马上PLC就停了。
如果HMI单独用开关电源,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A:
排布的不错,挺美观的

网友B:
空间太紧凑了,plc就在变频器旁边,还有接触器,开关电源紧挨变频器主回路,干扰,震动、布局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太紧凑了,plc就在变频器旁边,还有接触器,开关电源紧挨变频器主回路,干扰,震动、布局不合理。
嘿嘿,这机器确实干扰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布的不错,挺美观的
第一眼一看确实不错,不过太紧凑了。接触器的连线没有90度,弯弯的

网友C:
整体排布还不错,安装地板确实让人不好评价

网友D:
壁挂式的?

网友E:
这个个机器,当HMI与PLC共用开关电源(功率足够),当他俩通讯线一连,马上PLC就停了。
如果HMI单独用开关电源,一点问题都没有。
应该还是功率不够

网友F:
外观还行,布置不是很规范化,有待改善

网友G:
是不是通讯线有问题啊

网友H:
100W的开关电源,功率够么?
PLC都要50W的电源,HMI不知道多大,可能也要100W左右的电源,那么点大的开关电源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个机器,当HMI与PLC共用开关电源(功率足够),当他俩通讯线一连,马上PLC就停了。

如果HMI单独用开关电源,一点问题都没有。

应该还是功率不够
另外几台机器都没问题。而且用35W 的

这台用100W的,但是失常了

网友I:
可能是干扰的问题,电源有点小,应该留30%的余量

网友J:
布局不太合理,关键是柜体太小了,这么小的电柜变频器的散热方面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0W的开关电源,功率够么?
PLC都要50W的电源,HMI不知道多大,可能也要100W左右的电源,那么点大的开关电源够么?
PLC要50W啊。。。屏是7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布局不太合理,关键是柜体太小了,这么小的电柜变频器的散热方面可能会有问题
特别变频器 挨着PLC  看着就纠结啊

网友K:
总体感觉还行,是不是由于开关电源功率太小啊?

网友L: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网友M:
开关电源容量不够!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0W的开关电源,功率够么?
PLC都要50W的电源,HMI不知道多大,可能也要100W左右的电源,那么点大的开关电源够么?
PLC要50W啊。。。屏是7寸屏

不知道你这点数多大的,参照三菱FX系列,
此为加模块最大功率
一个七寸屏都差不多要有100W了
参照西门子SMART系列

网友N:
其他地方拆个开关电源过来接上,试试看。

网友O:
看上去还不错,中规中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0W的开关电源,功率够么?
PLC都要50W的电源,HMI不知道多大,可能也要100W左右的电源,那么点大的开关电源够么?
PLC要50W啊。。。屏是7寸屏

不知道你这点数多大的,参照三菱FX系列,
此为加模块最大功率
一个七寸屏都差不多要有100W了
参照西门子SMART系列
现场只有PLC,HMI和一个电磁阀

网友P:
呵呵;开关电源换个大的试一下;

网友Q:
通讯在一起后,PLC和HMI都停了吗?应该是造成开关电源短路了

网友R:
PLC和变频器太靠近了,感觉会不会受影响啊?

网友S:
是不是由于开关电源功率太小啊?

网友T:
不错,就是柜子小了一点

网友U:
我碰到过类似现象,一模一样的两个新电源,一个能同时点亮PLC和触摸屏,令一个子点触摸屏都点不亮!
还是换个电源试试吧,如果故障依旧,那就一定是通讯线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碰到过类似现象,一模一样的两个新电源,一个能同时点亮PLC和触摸屏,令一个子点触摸屏都点不亮!
还是换个电源试试吧,如果故障依旧,那就一定是通讯线路问题!
这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V:
空间有点小,干扰。

网友W:
  变频器对电源有很大污染尽量用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