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3):
    今天在网上看到这段话,有个疑问?请哪位ABB变频器达人给解释一下。
    问:现在变频器的应用上有很多地方要求从直流母线供电,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正常从RST供电时,在上电瞬间直流回路中会有一个预充电电阻来缓冲上电瞬间带来的冲击,通电完成后再由接触器将充电电阻短接掉;但是从直流母线供电后,预充电电阻就会被甩开,也就是说直流母线供电就不会再次经过预充电电阻的缓冲,这样会不会因为直接加上540V的电压后,变频器直流回路的电容禁不住冲击出问题呢?
   答:有的变频器预充电电路在直流母线上呢。比如,西门子的MM440,他的预充电电路就在直流母线上。可以直接供电,而西门子的6SE70他的预充电电路是整流部分提供的,所以直接接母线电压就很危险。
以上的回答是以西门子MM440为例子的,可是我看了ABB ACS550/510变频器的电路图,其中尺寸为R1R2R3R4的变频器,预充电电路在直流母线上,可是端子上没有DC-,不可以直接给直流电压,而R5R6R7R8预充电在整流部分,端子居然有DC+/DC-,不知道这样的设计是什么意思?
如果没有直流母线的预充电电路,是不允许直接供电的!这一点毋庸质疑。必须要外部加入再做共直流母线供电。

网友A:
逆变器如果没有预充电电路,整流电路有就行了。如果整流电路是不可控的,也没有预充电电路,那就不行了。只要有预充电功能,不论是在整流部分,还是在直流母线上,都无所谓。有就行。

网友B:
直流母线供电的,整流柜有预充电功能,你在上电的时候会看到电压表显示电压是缓慢上升的,这种变频器的供电进线,一般用熔断器做保护,操作时切忌带电合此刀闸。

网友C:
那个DC是给你接能耗制动电阻的

楼主:
谢谢各位达人的回答,终于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D(2013-08-15):
回复 网友A:
母线是二极管整流,整流柜没有预充电功能,不存在二楼说的那个电压慢慢上升的问题的话呢。是否任意一台带预充电回路的变频器,不管预充电是在直流,还是交流上都依旧可以用吗?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母线是二极管整流,整流柜没有预充电功能,不存在二楼说的那个电压慢慢上升的问题的话呢。是否任意一台带预充电回路的变频器,不管预充电是在直流,还是交流上都依旧可以用吗?有什么依据吗?
只要直流母线上的总电容在上电瞬间有预充电电路,就是安全的。对于多个逆变器并联的电路,每一个逆变器都有具备自己的预充电功能。这就安全了。

网友E:
二楼版主所言极是,另外550、510的不同模型设计不一样,有DC Choke也有AC Choke。。

网友F(2015-06-27):
楼主  加我腾讯   用户名

网友A:
一个旧贴,被顶起来了,也不错,在复习下以前讨论的知识。

如果采用外部直流电源给变频器供电,必须提前要做好功课,把变频器的预充电电路了解清楚,然后配置外部直流电源,目的就是,上电以后,直流母线一定要先被预充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F:
回复 网友A:
首先整流模块工作在后背模式,晶闸管触发脉冲的控制有两种模式:充电模式和正常模式。 接通交流电源的短时期内
采用充电模式,此时中间直流电路电容处于充电状态,晶闸管的触发角从270 度到0
度,电压上升到500v左右把 与母线电压有20v压差  此时不导通,就是有电压无电流,正常模式下,晶闸管触发角为0 度时,晶闸管按二极管方式工作。
我们现在应用是取代UPS  想在直流母线上挂蓄电池组,有这么应用的请指教。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大家看看这个图怎么样!有何问题

网友A:
直流母线挂蓄电池组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两点:

第一,电池组充电要有电流控制,采用恒流充电;

第二,直流母线电压不能太高,一旦超过电池组的允许值,电池组就坏了。所以,直流母线要具备电网反馈功能,以保证直流母线电压不超过允许值。

网友G(2019-04-12):
借楼请教下,我用的VACON的变频器,用UPS主机为我逆变器供直流电,我想自己设计个直流预充电,不知道,哪位大神可以帮忙下?该如何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