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3):
组态显示机器动态,并且建立数据库,能够存储很多数据,提供查询,分析。

我想知道三菱GT16能实现组态吗?

数据库的话,该如何做了?求大神赐条思路

楼主:
看来这个那么简单了

网友A:
如果用组态软件是没问题的

网友B:
能够存贮很多数据,并且能查询,一般的做法都是使用工控机加组态软件,或者是工控机加自己编程,人机一般只是做为界面使用,数据库的功能要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够存贮很多数据,并且能查询,一般的做法都是使用工控机加组态软件,或者是工控机加自己编程,人机一般只是做为界面使用,数据库的功能要弱。
工控机?没接触过,好用吗?编程难度多大呢?

网友C:
工控机就是电脑,你可以这样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控机就是电脑,你可以这样理解。。。
谢谢,组态和数据库难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控机就是电脑,你可以这样理解。。。
谢谢,组态和数据库难弄了
组态软件都包括数据库的使用,所以只要了解点数据库的知识,组态就能很好的使用数据库,也不并是很难,组态软件的出现就是为了降低项目完成的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控机就是电脑,你可以这样理解。。。
谢谢,组态和数据库难弄了
组态软件都包括数据库的使用,所以只要了解点数据库的知识,组态就能很好的使用数据库,也不并是很难,组态软件的出现就是为了降低项目完成的难度的。
昨天好好的看了一遍关于组态的介绍,确实也是符合项目要求,谢谢版主。

再问个:组态软件不是正版的,用在大厂里会不会引来官司?怎么办呢》

网友B:
我个人认为组态软件的价格不是很贵,没有必要用盗版,尤其是大厂,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