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细调比例阀驱动板?

楼主(2012-12-23):
矿上JTP-1.6绞车液压站比例阀驱动板,一般输进为0-9v,可输出(805与810)高达15V左右,请问正常吗?如图:怎样调节输出电压?图中那几个可调电阻起啥作用?

网友A:
这个东西一般都不需要调节的吧(出厂设置好的),它和PLC连接的起到放大作用。 要调节它的话一般要监控PLC程序,做到要和PLC 同步,不要乱调节吧。。。这是控制压力用,在操作台上都有加压和减压的按钮,

网友B:
看这个面板好像是电流输出的。如果是电流输出,那么输出电压和你的输出回路总电阻有关。如果输出回路开路,那么输出电压就会比较大,应该是控制器的饱和电压

楼主:
那这几只可调电阻各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
跟比例阀有关系吗?

网友C:
他以前是怎么设置的就怎么来的吧

网友D:
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E:
绞车液压站不要随便调,除非你很了解了,出事故就是大的。
如果是学习,可以把相关资料贴上来,大家帮你解答,切忌随意调节液压站参数,尤其是提升机。

网友F:
这个是配合PLC使用的,比例式调节阀用的。一般不需要调节。
出问题的几率很小!

网友G:
没见过 学习一下

网友H:
见过类似东东,没调过。

楼主:
这比例阀怎么排空气呀?

网友I(2014-08-30):
可以调节的,楼主是煤矿的啊。我我也是煤矿的。把绞车制动闸阀关闭,制动手柄推到最大,测量PLC是否输出是最大一般为10V DC  确定PLC输出为最大了,测量比例放大板是否为最大,又不明白可以加我的QQ731759914

楼主(2020-04-25):
回复 网友I:
师傅能提供下联系方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