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阶开槽机

楼主(2012-12-24):
这个程序改怎么这些,实在是能力有限,搞不出来。
请师父们指点一二:
   我们要改造一部吉他音阶开槽机。
   旧机的槽位移动距离是靠异步电机+离合器+卡位实现的。
   现在要求槽位移动距离用步进电机实现。只要在触屏上输入一个数据,PLC就可以根据这个数据运算,指令工作台按程序运算结果完成槽位移动距离。
动作流程:
    启动-夹住工件-工作台移动A毫米-锯片伸出锯槽-工作台移动B毫米-锯片伸出锯槽------------工作台移动Q毫米-锯片伸出锯槽-回原点-放松工件-结束。
说明:
1、A、B---Q是不相等的。用公式(B$1-B2) / 17.817 + B2算出。
2、一共18个位置。

谢谢了。

想看视频文件的请留下邮箱,一个星期内保证发送。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疑问是要在PLC上面模拟出那个算法还是在工艺动作作上不清晰呢,那条公式我没看得懂不知道是不是用上一个数据来计算下一个数据,假设是就用循环18次,然后分别放到18个寄存器里面。然后我想动作的话,起码你要有个机械原点,然后再作一个工作原点,那你生产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回一次机械原点来消除一下误差,那工作原点到刀片中心的距离你也要做好数据的处理了,还有就是看看你的步进电机是采用现在的皮带还是改为螺杆的了,总之就是要计算好步进电机每一步对应的你的工件实际的移动距离,调节你的细分数和你的皮带轮,尽量让移动距离接近你的数据值(你的数据应该是除不尽的,还是关键做好数据的处理),我的想法就是这样,总之就在机械和电气之间作配合吧,吉他我也玩,音阶这个东西没有太硬性的规定,每把吉他不可能一模一样,我想是允许误差的存在,加油啊。。。以上我的个人愚见,希望有帮助。

网友B:
PLC应当是OMRON的CPM1A-40CDR-A—V1;

楼主:
我没把问题说清楚。各音阶的位置是根据琴弦的长度决定的。也就是说,只要在屏中设定了琴弦的长度,那各音阶的位置就设定好了,并且音阶之间的距离是不相等的。就是按照那附件“音阶计算.xls”文件表格公式算出来。

楼主:
步进电机是是通过联轴器直接连接丝杆的。

网友C:
首先你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好步进电机,在选择一个带高速脉冲输出的PLC,控制要求方面不是太难。

网友D:
不知道间隔的距离是否需变化,如果变化则加触摸屏为人机界面,完成数据输入,不变化或为固定几组,直接将参数固化到PLC内,利用PLC脉冲输出,控制步进电机运动,实现位置控制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