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4):
380V高至450V是那里故障,变压台地线没问题,请问是那里的故障。

网友A:
变压器10KV的输入有问题你看看别的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正常吗

网友B:
变压器的档位是不是在合适的位置。,

网友C:
配电房的电压、还是用户处的电压,三相电压一致吗;
高压现在是多少,以前是多少,等。

网友D:
变压器 上有几个连接片 ,改一下可以升高 降低电压。

网友E:
正常成马了!

网友F:
仪表有问题?是变压空载?如果是变压器空载是有可能。可以停电调整变压器输入

网友G:
如三相平衡,可以调一下分接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