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泵房控制问题

楼主(2012-12-24):
我在一个新建水厂做维护,水厂一共有五个远程泵房,离水厂从3公里到10公里不等。泵房和水厂内的中控室通过中国移动的无线网络联系。泵房采用唐山一个公司的RTU发送接收信号,然后控制变频器控制水泵抽水。RTU发送管网压力,流量,电压,电流等信号到中控室,然后中控室可以发送信号给RTU,RTU输出控制启停的开关量信号和4-20mA的模拟量信号,此信号给变频器以改变转速。
  想问问各位老师,如果要实现自动控制且节能降耗,要怎么处理。

  以前也没有干过这地,所以很多想法不知道对不对。以下是我想的两个方法,不知道实际行不行的通:
  1、是把五个泵房看做一个整体,把管网压力传送到中控室,中控室处理以后发出频率改变的信号到所有泵房RTU,RTU控制变频器调速。PID闭环控制在中控室实现。
  但是现在用水量比较小,开一两个泵房抽的水就够用了,如果控制所有泵房的话,水泵可能在很小的频率下运行,会造成水泵过热的啊。
  如果给变频器设定的最小频率太小的话,又害怕变频器频繁启动。
  2、各个泵房各自作为整体,各个泵房单独实现PID闭环控制,中控室只根据压力变化判断开那个泵房。泵房的变频器本身有PID控制功能。
  如果这种控制,根本不需要在五个泵房都装上变频器,只需要两个泵房装变频器(一用一备),另外泵房装软启动就行了。

  还想知道如果中控室控制的话,所用的流量大么,因为泵房发送的移动卡每月只有80MB的流量。
  还有其他的控制方式么。

网友A(2013-03-30):
简单点,每个泵房做一个独立系统,中控室只采集数据,一般情况不做控制,这样比较好,DTU传输数据比较慢的,控制频繁的话,对中控室依赖太高了,一但通讯不上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