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有问题

楼主(2012-12-24):
输入按钮按下,PLC上没有输入指示,输入灯也不亮,PLC上两个指示灯亮着好像是RUN和一个什么,都是绿灯,没有红灯,以前一直好使的,直到前几天我给他加了一个模拟量模块,也没有设置,只是连在了一起,我一看PLC不好使了就给拿下来了,可以还是不好使,输入按钮有24V,但是指示灯不亮。请高手指点一下,应该如何处理,怎么解决。只要千万别烧了,那是单位的。

————————————————————

我的是fx2n系列,按钮是24V有电压,就是输入点不亮,而PLC没有红灯报警,有四个通,前两个都是绿灯,不知道从何查起,

网友A:
什么系列的'plc,有的需要硬件组态与实际模块一致,如西门子's7-300。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三菱的模块不需要组态,只在程序里写入就行了

网友C:
先检查外围接线是否正确,也不可能所有的输入点都出问题了吧。

网友D:
呵呵;输入与程序等都没有关系,只要输入信号给了对应的指示灯就亮;
量一下你输入信号的电压有没有,如果的确有输入而灯不亮,则是PLC硬件故障;

网友E:
FX2N好象是接COM端吧,你怎么测的24V?你按住按钮测输入端和+24V看下有没有电压

网友F:
好像输入的电源极性有问题呀!

网友G:
呵呵;输入与程序等都没有关系,只要输入信号给了对应的指示灯就亮;
量一下你输入信号的电压有没有,如果的确有输入而灯不亮,则是PLC硬件故障。

 正解

网友H:
最后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I:
输入端线路故障几率比较大

网友J:
检查,外部线路连接,确认公共端没有弄错,使用电脑监控下观看按钮按下后有无驱动输入点动作,如有led灯坏,如没有并确认按钮与公共端能有24V电源,那你就换个输入点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