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4):
求助三相380V/1KW的电机和单相220V/1KW的电机的额定电流分别怎么估算?空开、接触器、热继对于三相和单相电机已经估算出额定电流的情况下分别怎么估算选多大的?有的说三相的额定电流就是2倍功率,单相额定电流就是5倍功率,空开=2倍额定电流,接触器=2倍额定电流,热继=1.2倍额定电流,不知道对不对,是不是同时适用于三相和单相电机?
比如三相380V/1KW的电机和单相220V/1KW的电机的额定电流分别怎么估算?空开、接触器、热继分别选多大的?
万分感谢!

网友A:
无论三相还是单相,都可以根据公式P=UIcos∮来计算。功率因数可以忽略不计,只根据电压和功率来计算电流。

网友B:
三相380V/1KW时用P=1.732UIcos∮来计算,单相220V/1KW时用P=UIcos∮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