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4):
请问一下,工厂里面的流水线控制   该电机(单向)的速度是通过什么原理改变转速的呢?谢谢!

网友A:
根据工艺要求来的,通过PLC 变频器改变呀

网友B:
一般是用 变频器

网友C:
变频器,励磁、齿轮减速机等都可以

网友D:
要看电机是什么类型的,一般是变频器带三相交流电机比较多见

楼主:
是单相电机,交流电的

网友E:
流水线速度控制首选爱德利变频器,爱德利变频器在流水线市场超过50%

网友F:
如上所述,现在通常用变频器,以前是电磁调速(滑差电机,三相电机)或直流电动机等;

网友G:
如果用变频器调速,而且是工业现场,应该是使用三相交流电机。

网友H:
用变频器变速箱

网友I:
我们厂是通过变频器带三相交流电机调速的

楼主:
哦,是这样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