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4):
请问升降电梯不能进行升降动作,把电源关了重开又可以了,再用几次之后又不能进行升降,这是什么问题,主要是哪里的故障?谢谢!

网友A:
坐等高手指点

网友B:
你查下各个限位开关,其它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C:
楼主查一下 升降电机的保护电路。

网友D:
或许,需根据电路图或控制原理分析。

网友E:
如果需要断电才能复原,那是有控制缺陷的。断电再上电ok,说明是给控制系统复位了。查查控制电路吧,

网友F:
查下接触器联锁装置,经常是INT

楼主:
重开电源,灰复正常,用了几次之后又厂停在那里了,怎么回事,是不是有某个触点接触不良啊

网友G:
是不是热继电器保护了,检查一下

网友H:
因该是检测开关的信号问题。
故障时按电路图逐步分析吧!

网友I:
应该是控制器死机了

网友J:
先看下外部限位

网友K:
查查线路,是否漏电或间隙性短路

网友L:
我这几天也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我的是施工升降机,升降了一会,接触器不吸合,后来我把相许保护器拔下重新插紧,就好了。

网友M:
控制元件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N:
过电流保护器检查一下,80%以上是这个原因再就是电机轴承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