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4):
我自己制作了一个符号,可以在制图中正常使用了,但在我选择"显示可用的"该选项后,里面没有我需要的常开常闭触点,我看软件自带的接触器之类的,点击"显示可用的"之后都会有线圈,触点之类给我选择,我自己制作的要怎么弄呢?
     还有一个问题,所有元件名称前面怎么都有一个"-"号呢?怎么消掉?
     还有一个问题,元件,比如:我引用了线圈在图纸上,但总会把A1和A2也显示出来,删不掉,一打印,线圈上下就有A1和A2,真是蛋碎.

求教高手指点,刚刚使用这个软件,感觉不错.可以邮件给我,非常感激
邮箱:jiang1he2@163.com

网友A:
我的也不会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是设置里面有个命名的,去掉就行了,具体忘了。
第三个里面把对应的“可见的”对勾取消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是设置里面有个命名的,去掉就行了,具体忘了。
第三个里面把对应的“可见的”对勾取消就行了。
你说的第三个问题,"可见的"打勾去掉,我也试过,没用,那个A1和A2是在"元件数据"的"连接"里面的"名称"中的,勾去掉的话,连名称也没有了,最下面的显示和这个接触器有关联的触点也不显示了,我想保留名称,不显示这个A1和A2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