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4):
各位,谁遇到了ABB变频器送电后,均显示正常,但是不工作,按启动键后显示变频器还没有准备好。
测量发现:第一,IGBT驱动部分有4.78V左右的电压输出。第二,晶闸管驱动没有工作,整流部分没有输出。

网友A:
以前用355做实验的时候遇到过,没有三相380接入ac220v,变频上电后操作面板显示正常,但散热扇一直开启,无论本地还是远程按启动都是变频器未准备好,后来换用三相380就正常了

楼主:
是这个问题,我的试一下,我用的是2相380接入的,我也怀疑过是供电的问题,但是还是不敢确定。

楼主:
还有就是,原有的可控硅触发电路上面的一个单相可控硅炸开了BT148W,我想用其他的换掉,不知是否可行?还有在这儿有一个1800V的整流二极管被击穿了,我用两个1000V的替代,但是导通压降达到了1.1V左右,不知在触发可控硅的时候有没有影响。

楼主:
还有咸工的书山好像介绍了,三相电压检测的电路,把那一个短接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是个多层板,我没有找到相应的芯片,和明显的降压电阻。

楼主:
是没有接负载,就地控制按启动键就出现这个提示,然后又回到了待机画面。冷却风机工作,正常的。
还有那个驱动模块的线我都没有接!由于晶闸管有一个出现交流估计把IGBT都搞报废了,但是我觉得变频器主板和驱动板都是正常的,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呀!

楼主:
这个问题看样子有一些麻烦,没有人知道。

网友B:
看样子试出问题了

网友C:
在变频器内部有两个运行允许的点你看下短接了没有

楼主:
那两个?我不太清楚?

网友D:
晶闸管没有正常触发就该从它那里下手呀。。

网友C:
手动/自动宏,10号端子与16号短接,。就是24v与Dl4短接。他是一个运行允许倍号点。如果你用的是手/自宏的话就必须短接。或外部有控制运行允许继电器的常开点。检查下在运行前这个点是否闭合。一般是旋钮,如果没有控制运行允许的旋钮就直接短接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