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求释

楼主(2012-12-24):
单向交流电机是怎么改变转速的,是什么原理呢,怎么计算它的频率的

网友A:
用变频器改变转速

网友B:
单相电机,比如电风扇,是采用调压调速的,不同的电压,可以使转速的快慢转变化。但是这种调速,范围比较窄。

网友C:
增加一个变频器,主要与你的电机功率要匹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变频器改变转速
单相电机用变频器调速?有商业化的产品吗?

网友B:
单相电机只要能解决启动问题,用变频器调速是有可能的。但带着启动电容用变频器就没戏。

网友E:
调压调速,可控硅调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