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4):
由于我们是坑下,环境恶劣,听人说变压器不接地

能帮我分析分析。变压器接地有什么好处?如果因为环境引起不接地又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变压器接地和不接地要取决你的供电形式呀!

网友B:
  中性点不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的接地系统,称为小电流接地系统。这种系统中性点对地绝缘,发生单相接地后形不成单相短路回路,而且三相设备正常工作,系统可以继续运行。但当发生单相接地后非故障相的相电压会升高到线电压,长期运行将造成非故障相绝缘极穿,进而发展成为相间短路事故。
  这种系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人身单相触点,身体承受的电压较小(在系统正常,无单相接地故障的前提下)
  井下对供电可靠性要求高,而且比较潮湿,人触电的几率高,所以选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网友B:
每种供电方式都有优缺点,根据环境选择。

楼主:
谢谢。。多向你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