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5):
(无正文)

网友A:
自己加上啊

网友B:
程序段1:
       L   #Fault_In                 //************************************************
      L   0                         // 说的意思是:拿#Fault_In 与0比较,如果#Fault_In
      <>I                           // 不等于0则跳转到L1去,否则程序继续向下执行;
      JC   L1                       //************************************************

程序段2:
       JU  L2                       //********无条件跳转到L2**************************

程序段3:
       L1:SET                      //*******逻辑结果之1 *****************************
          =  #Fault_Alarm          //*******故障报警输出*****************************
          JU  L3                   //*******无条件跳转到L3***************************

程序段4:
       L2:CLR
          =  #Fault_Alarm          //*******故障报警清楚或无报警***********************

程序段5:
       L3:  L    #Fault_Temp        // **************************************************
           INVI                    //对#Fault_Temp 求反码后,再传送到#Fault_Temp 里去
             T    #Fault_Temp        //***************************************************
           L    #Fault_In          //***************************************************
           L    #Fault_Temp        //#Fault_In 和#Fault_Temp 与运算后,再传送到
            AW                      //                                  #Fault_Temp里去
            T    #Fault_Temp        //***************************************************
           L    #Fault_Temp        //***************************************************
           L    0                  //#Fault_Temp和0比较,如果#Fault_Temp不等于0结果为真,
            <>I                     //则就把#Fault_Horn置为
            S    #Fault_Horn        //***************************************************
           L    #Fault_In          //***************************************************
           T    #Fault_Temp        //把 #Fault_In值给 #Fault_Temp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段1:
       L   #Fault_In                 //************************************************
      L   0                         // 说的意思是:拿#Fault_In 与0比较,如果#Fault_In
      <>I                           // 不等于0则跳转到L1去,否则程序继续向下执行;
      JC   L1                       //************************************************

程序段2:
       JU  L2                       //********无条件跳转到L2**************************

程序段3:
       L1:SET                      //*******逻辑结果之1 *****************************
          =  #Fault_Alarm          //*******故障报警输出*****************************
          JU  L3                   //*******无条件跳转到L3***************************

程序段4:
       L2:CLR
          =  #Fault_Alarm          //*******故障报警清楚或无报警***********************

程序段5:
       L3:  L    #Fault_Temp        // **************************************************
           INVI                    //对#Fault_Temp 求反码后,再传送到#Fault_Temp 里去
             T    #Fault_Temp        //***************************************************
           L    #Fault_In          //***************************************************
           L    #Fault_Temp        //#Fault_In 和#Fault_Temp 与运算后,再传送到
            AW                      //                                  #Fault_Temp里去
            T    #Fault_Temp        //***************************************************
           L    #Fault_Temp        //***************************************************
           L    0                  //#Fault_Temp和0比较,如果#Fault_Temp不等于0结果为真,
            <>I                     //则就把#Fault_Horn置为
            S    #Fault_Horn        //***************************************************
           L    #Fault_In          //***************************************************
           T    #Fault_Temp        //把 #Fault_In值给 #Fault_Temp
太感谢你了,能加下我的QQ(22582779)吗,以后有问题就请教你啊,呵呵 ,当我师父

网友C:
自己可以转换成T型图直观一点

网友D:
是转不出来,所以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