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5):
水泵电机、风扇、洗衣机里面都有电容,他们的作用是一样吗?如果一样,那为何风扇只是不转,洗衣机是甩不动,水泵是跳空气开关?

网友A:
差不多得呀~~

网友B:
如果没有保护,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C:
是一样的,移相,当出故障时的表现可以是各样的!

网友D:
三样东西电容大小不一样的,电容大小跟电机是有匹配的

网友E:
它们的作用是一样的,你所说的是因为损坏的不一样,风扇不转是电容失效,洗衣机甩不动是容量降低了,水泵跳空开应该是电容短路了。不知是否正确,大家探讨!

网友F:
嗯,好啊,希望坛子里多有些这种帖子!

网友G:
 同意六楼!!遇过风扇带接地的也跳闸

网友H:
都是电机做为动力   一个原理

网友I:
6楼的兄弟见解真到位,关健还是要看是什么品牌的电容

网友J:
引用 楼主:
水泵电机、风扇、洗衣机里面都有电容,他们的作用是一样吗?如果一样,那为何风扇只是不转,洗衣机是甩不动,水泵是跳空气开关?
因为风扇和洗衣机没有空开!

网友K:
电机电容的作用都一样得,你所说的情况只是故障点不同罢了。

网友L:
作用相同,大小不一样。

网友M:
坏的地方不一样吧,功率大小也有关系.300瓦的三相电风扇,缺相不转,2个小时后才冒烟,也不跳闸

网友N:
一般都是启动、调速和保护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