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5):
怪现象,请高手过招!!机床伺服电机连续往返运行,换方向时抖动一小段距离。
机床伺服电机连续往返运行,当运行到正方向结束时,马上往返方向运行就抖动一会儿,
当运行到负方向结束,马上往正方向运行就抖动一会儿。程序是连续运行测试程序。

网友A:
应该确认电机的机械部分,运行不顺畅的状态、

网友B:
会不会是增益太大了。

网友C:
转动惯量比太大了,增加加减速时间,接近停止的位置应该加近点信号,使伺服减速停止在转向运行。

网友D:
查看下增减速时间设定,电子齿轮比,增益,不行恢复出厂值一下,恢复之前记下各有用的参数,到时调回去容易些

网友E:
看看减速箱里齿轮的啮合是否可靠,我怀疑是里面齿轮或者轴承损坏引起的

网友F:
也许是你的联轴器刚性不足。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转动惯量比太大了,增加加减速时间,接近停止的位置应该加近点信号,使伺服减速停止在转向运行。
强烈支持!

楼主:
高手啊 恩对啊

网友H:
 应该是惯性,查一下

网友I:
深圳科易连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工业485无线通讯模块,远程数据传输。专为PLC工业无线数传设计 高性能 高性定 抗干扰能力强、广泛应用在多种工业自动化系统项目工程中,请登陆我司网址了解详情http://www.kylcom.com   联系人 :黄婷  电话:0755-83410815/18664916820  QQ455421234

网友J:
在换向的时候延时一下,哪怕很短的时间,应该都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换向间没有延时,而且启动速度很大,还有可能出现报警

楼主:
谢谢给位!!热心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