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5):
请问本坛的同人,印刷机上的电子眼是用啥样的传感器啊。就是检测纸张斜歪,有无纸的。
用普通的光电接近开关可以吗?

网友A:
普通的光电开关应该不行

网友B:
你首先要搞懂传感器的种类,应该是反射型的光电

网友C:
这个光电眼要和控制器配套的,普通用的估计不行。个人感觉类似两个限位,具体还得看控制原理,后面还得研究一下

网友D:
有无纸可以用普通的,检测纸张斜歪可能普通的达不到你的要求吧!那家伙误差太大了点!

网友E:
光电的感应周期比纸张在设备上的反应时间快就行。

网友F:
检查有无纸的一般是超声波的多,检查纸张歪斜的,按楼主的意思是指导边吧?用视觉传感器,需要一套来完成,有厂家是作这方面的如E+L,BEST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