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料机

楼主(2012-12-25):
这是我们现场的一个电振设备,请问这个设备电压时交流220 还是直流的,还有这个电压是变化的,还是不变的啊。还有这个东西是可控硅控制,怎么控制的啊。有图

网友A:
可控硅触发板 加上可控硅而已  当然是交流的  可控硅控制给不同电压可以调节不同的震动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触发板 加上可控硅而已  当然是交流的  可控硅控制给不同电压可以调节不同的震动率
3楼正解.

网友C:
触发部分是直流,有集成块。光偶,电解

楼主:
我的意思是到现场电机的那两颗线是交流还是直流,是脉动的 还是平稳的

网友D:
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E:
我读书的时候就焊接过这样的电路,后来刚上班也修过这样的东西,不同的是触发板不一样了。到现在又有10多年没玩了

网友F:
你们 10年前都弄过??我们现在上学连见都没见过。。。 唉 ,中国的教育啊

网友G:
电振机上写着 供电方式:半波 电压220伏.就是说把220伏交流电半波整流,得到的是脉动直流电加到电振机上。调整可控硅的导通角就能调整电振机的振幅。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们 10年前都弄过??我们现在上学连见都没见过。。。 唉 ,中国的教育啊
错了,应该有15年了

网友F:
       哭的心都有啊。现在老师,学校这些地方都是成了 赚钱的摇钱树了。 不是教育

网友H:
我们都是直接用振动马达的,振动大小通过调节偏心块夹角实现。没那么复杂的控制。

楼主:
触发部分是直流,有集成块。光偶,电解   这是啥意思啊。能不能说的不要太专业了。我就想知道到达现场大线圈的都那个电是直流还是交流

楼主:
你确定? 肯定是直流, 是平稳的  还是脉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