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变压器参数 都是啥意思

楼主(2012-12-25):
(无正文)

网友A:
油浸式变压器
1600KVA
10KV输入
0.4KV输出
Dyn11表示连接组别高压三角形低压星形
Uk表示变压器的阻抗电压,是指变压器的短路阻抗电压

网友B:
看不清楚啊,三相油浸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油浸式变压器
1600KVA
10KV输入
0.4KV输出
Dyn11表示连接组别高压三角形低压星形
Uk表示变压器的阻抗电压,是指变压器的短路阻抗电压
另外两组表示输入输出电压偏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油浸式变压器
1600KVA
10KV输入
0.4KV输出
Dyn11表示连接组别高压三角形低压星形
Uk表示变压器的阻抗电压,是指变压器的短路阻抗电压
另外两组表示输入输出电压偏差。
能说的再详细点吗?是另外哪两组?怎样就表示了输入输出电压偏差?下面的那个2000kva那一组数据表示的是什么啊?

网友E: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2000kWA表示变压容量,输入10kV及允许误差,输出400V(380v)。

楼主:
收到 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