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上面

楼主(2012-12-25):
电磁阀上面的箭头 怎么看,啥意思啊

网友A:
代表能量传递方向。

网友B:
这个我一直没有整的不怎么清楚!

网友C:
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D:
表示你所要控制的东西的传输方向的一种状态表示

网友E:
液压流动的方向

网友F:
51得电时,3能量传到4,2传到1;
52得电时,3能量传到2,4传到1;

网友G:
箭头方向所指为液压油的流动方向。

网友H:
表示联通就可以了吧,还跟方向有关系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表示联通就可以了吧,还跟方向有关系么
嗯,箭头不需要考虑,你只要看联通就可以,进去的话看具体安装定!

网友J:
这种电磁阀很少见。两个线圈在同一个方向。是一种3位4通换向阀。
无电时,1和2不通;3和4双向可以双向流动 。
S1得电,向左移即:1和2通,3和4通。
S2得电,向右移即:1和3通,2和4通。
总之这个阀很少见,很特别。

楼主:
10楼说的对吗 我怎么不明白呢

网友K:
十楼说的不对吧?不得电时2和3不通,1和4互通
                       S1得电能量传递是2→1和3→4
                       S2得电能量传递是3→2和4→1

网友L:
诺诺的问一下:楼主的图是不是少个S1的线圈呀?

网友M:
同意12楼

网友N:
这是一个3位4通的阀,左边是电磁控制,右边是弹簧控制
当电磁线圈不通电,弹簧不受力时再中位,即23不通,14通
当电磁线圈通电时,23通,14通
当电磁线圈不通电,弹簧受力时,12通,34通

网友O:
左边得电是,箭头方向表示是同的,同理,右边也一向,

楼主:
非常感谢,同时也谢谢说错得那位朋友。 幸亏我技高一筹 发现错误

网友P:
这帖子不错,扫盲帖!一直不明白这玩意的!

楼主:
那就给我加精!

网友C:
6楼讲得不错。

网友Q:
电磁阀本没有什么箭头的,因为导通后其就是一个通路,从哪个方向出进都可以,因此偶理解所谓箭头方向是为了比较直观的表示内部气路方向的,便于人们理解。

网友R:
图示为三位四通阀(A,B,P,R);S1时P-A;B-R;S2时P-B;A-R;S1、S2全OFF时P、A阻断;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