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5):
各位亲:今天在维修一220交流粉碎机时,发现电机反转。就动过电刷。其他的都没有动过。请各位指点一下是不是电刷装反了,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电刷的材质是一样的,应该没有关系吧。谢谢大家!!!

网友A:
电极相位。。。。

网友B:
交流电机需要电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机需要电刷?
呵呵!有碳刷的可以是交流电机,最简单的 串励电机(交直流都可以用)

网友D:
跟碳刷是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E:
看下有没有起动电容?查下是不是电容容量变小了

网友F:
电刷装反了。

网友G:
把零火线互换试试

网友H:
将线圈换一头接火线看看

网友I:
能正反转吗

网友J:
把两个碳刷的线对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