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plc cp1h-x400DT-D的机型连不上求原因

楼主(2012-12-25):
我的电脑是wind764位系统的没串口下载了个9.4欧姆龙软件,连plc cp1h-x400DT-D的机型连不上求原因

网友A:
是不是这的问题?

网友B:
给你顶顶了,
http://www.fag-nsk-hy.com/

网友C:
使用USB转串口的转换器。

网友D:
你查看下你电脑的硬件列表有没有看到COM端口?没有的话问下你安装PLC软件的厂商是不是要加装端口启动程序,一般都会提供给你的。

网友E:
wind764的系统用来搞工控?只能讲你技术太牛了!

网友F:
CP1H直接用USB方口就行了;驱动装了吗?

楼主:
我听他们说好像是没驱动,要个什么样的驱动啊?能给我个吗谢谢了。

网友G:
还是用XP吧,搞工控的要换代是不是还得等等

网友H:
WIN732位的与CP1H可以连接上,你应该选择USB下载,CP1系列的都支持USB下载了,驱动程序在你安装软件的时候会提示你安装的.
我在连机操作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通讯异常的情况,也许是我的下载线是市面上销售的便宜货,所以导致不稳定.

楼主:
大师们就我现在系统有什么软件可以弥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