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使用率

楼主(2012-12-26):
各位师傅好,请问变压器超出额定功率多少要罚款,使用不满多少要罚款呀?谢谢

网友A:
咨询当地电力部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好,请问变压器超出额定功率多少要罚款,使用不满多少要罚款呀?谢谢
没有你说的情况!电力部门只规定变压器无功补偿要达到0.8以上,否则要罚无功补偿费,反之有奖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好,请问变压器超出额定功率多少要罚款,使用不满多少要罚款呀?谢谢
没有你说的情况!电力部门只规定变压器无功补偿要达到0.8以上,否则要罚无功补偿费,反之有奖哦!
说的很对!

最近山东电网这边搞的智能电网,如果你的用电量大于你的电变器容量,马上就会知道,出现这种情况,要么你的设备有问题(设定不当),要么你在窃电!

如果你有变压器的利用率太低,那你的电价就高了!变压器大于315KVA的有容量费,同样的容量费,你用的电多,那么平均分摊到每度电的费用就少!

网友D:
楼主是问功率因数还是使用率哦!
在功率因数不达标(每个地方的标准不一样)就会处罚;
使用率人家不管的,只要你的容量费给够了就没事
不过你要是按最大需量缴费,超出的话是会需要多交钱哦(我这边是超出部分按照基准收费*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问功率因数还是使用率哦!
在功率因数不达标(每个地方的标准不一样)就会处罚;
使用率人家不管的,只要你的容量费给够了就没事
不过你要是按最大需量缴费,超出的话是会需要多交钱哦(我这边是超出部分按照基准收费*2)
对,我指的是变压器的使用率,我有160KVA和250KVA两个变压器,现在用的是160KVA,但实际使用最高峰时有200多Kw,现在还要添加设备,所以想换大的变压器,就想问问老师傅

网友E:
如1楼意见;
好像是超过多少后、多少时间,按需要电量(不记得确切名词了)收基本电费还是什么;
负荷不足,应当不会收取其他费用,只是基本电费照旧(有基本电费的话)。

哦,4楼说了“最大需量”。

网友F:
  负荷太低电力部门也要罚款,楼主小心啊!!

网友D:
容量费有两种计费方式
一种是按照变压器容量*单位价格28元/KVA
一种是按照最大需量收取:根据申请容量*40元/kva
如果按照最大需量计费要是实际用量超过申请的容量那么超出部分就会按照80元/KVA计费;
我这边是按照这种计费方式收费的。
最大需量:如果变压器容量大,短时间用不到可以申请按需计费(不过按需量不能<变压器的总容量的40%);

楼主(2013-05-14):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