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线圈不吸合

楼主(2012-12-26):
我们公司是做施工升降机的,我在做实验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笼子是通过3台11KW电机+减速机通过齿轮齿条传动带动的,同时连续试验45min后,原来吸合的接触器不吸合,造成无法试验,但是冷却一会后有可以试验的,当时这个笼子里接触器下面没有加装热继电器。还有就是实验人员为方便试验,又因为没有1.5mm²线,把原来1.5mm平方的控制线多加了20m换成0.5mm²。接触器是125A的。这个是不是压降造成的,还是变压器容量不够。请大侠给指导指导。

网友A:
压降可能是导致接触器不吸合的一个原因,而变压器容易有可能是压降的一个原因。控制线粗细是否合适要看它载流多大

网友B:
电线也太细了吧。

网友C:
是不西河,还是洗不动。你说清楚啊

网友D:
是不是压降引起你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在她不吸合的时候线圈两端的电压时多少?

网友F:
我前几天新买的一个接触器用了没几天也出现不吸合或者吸合半天才能吸上的现象,经我检查时   A1线圈的线头松动了.....我晕...
自己焊了下   OK了

网友G:
这要看啊!

网友H:
接触器线圈吸不上,机械原因是犯卡;电气原因是吸合电压太低。这问题用万用表即可测量检查出来。

网友I:
压降太大就会导致接触器吸合不好,可以适当调高控制电压或减少控制线的长度

网友J:
就1个线圈,0,5的线应该也够了吧,线尽量搞短些。不吸合时用电表检查线圈电压。

网友K:
#8楼正解

网友L:
遇到这种问题只要用万用表测下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M:
控制一个线圈0.5的线也够了,可能是主电路压降问题,你把主电路线解掉试下.再用万用表监测一下电压看看.

网友N:
引用 网友B:
电线也太细了吧。

楼主:
我为这个事情纳闷了好几天,我今天把第一级的接触器拆掉再试验,发现试验了一会接触不工作,我用万用表一测,发现这时接触器线圈没有电,我判断应该是控制前端那个保护断开,其他行程开关没有动过,我于是想到是不是相序保护器里面的开关断开,后来我就把线序保护器拔开,重新吹一下,然后插紧,在试验竟然好了。我现在也有点懵了,难道是接触不良。相序正常、也没有断相啊。

网友O:
选用低压控制高压电子开关。

网友P:
线好细呀!

网友Q:
 检查一下接触器线圈,再就是犯卡最大怀疑继电器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