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6):
三相电流不平衡
这种故障可由电动机内部和外部线路及元件故障所引起的,而外部故障的可能性较大。电机内部原因,主要是绕组接线错误或匝间短路,局部接地以及当绕组是多路并联(包括多线并绕)时某路断线等故障。
措施:首先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平衡,起动设备是否可靠,一般三相电流之间的偏差不应大于10%。

楼主:
绕组短路
由于电动机的绝缘损坏造成绕组短路,此时因电流剧增而不能运行。这种情况大致是由于电动机运行于过电压、欠电压、过负荷、缺相运行以及机械损伤等原因所造成的。绕组短路处因电流过大而产生过热,使绝缘焦脆,线包颜色加深,拆开电动机就可看见。绕组短路,包括绕组匝间短路和相间短路。
措施:更换绕组进行大修。

楼主:
绕组接地
电动机绕组的任何一点或一点以上与铁芯或机座因绝缘不良而形成通路时,称绕组接地,也叫碰壳。对地:这是因为在电动机受潮,绝缘老化,绝缘破损以及大修更换绕组时的操作不良等都能造成绕组接地。
发生绕组接地故障时,往往表现为三相电流不平衡,绕组局部过热,绝缘材料老化的焦糊味可闻等。如电动机的接地保护不良,有人身触电的危险。
措施:用万用表逐相检查不难发现故障所在。对于电动机受潮后每相绕组对地绝缘不良,可进行烘干处理。

楼主:
温升过高
引起电动机绕组温升过高的因素很多,如过载,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都会使电动机绕组过热。属于这种原因的,可用电流表、电压表测量检查。

楼主:
绕组断路
某相绕组中发生断线时称为绕组断线故障,是电动机内部缺相情况。对于星形接法电动机其故障的表现及后果与电源缺相时完全相同,但对于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当其中某相绕组断路后电动机内部形成了开口三角形,断路的那相绕组相电流为零,而其余两相绕组的相电流都会超过正常值。另外,这种故障不同于电源缺相,还在于它有起动转矩,如长期运行,电动机将发生过热。
措施:利用万用表(低电阻档)或校验灯很容易查出故障所在。

楼主:
电动机接线错误
电动机的定子绕组,一般用D1、D2、D3来表示三相绕组的首端,用D4、D5、D6来表示三相绕组的尾端。如在接线时,某一相绕组的首端和尾端接反,测电动机在接通电源后将发生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响声异常,振动加剧等严重故障。
措施:用万用表测量出首尾端。

网友A:
受教了~~ 正好这几天我们这有个电机有点问题, 我们经理让我带电去测测哪坏了被我拒绝了  哈哈有空停机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