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6):
我单位一台海泰克PWS1711-STN人机界面,开机后自检可以进入控制界面,但原来设置显示时间温度及湿度的都没显示了。有温度设置栏,但触屏点了滴一声就没任何反应了。开关7拨到ON后能进入上传下载界面,点击各功能都正常显示,初步判断内部程序丢失。用一条USB转接线和人机连接但不连机显示创建USB连接失败,人机也点击下载及更改下载接口选择了,就是不行。自己做了一条COM线也连不上,急死人了,请各位大侠帮忙,给一个连接教程,万分感谢!

网友A:
线可以自己做的,屏是25针吧,电脑室9针的串口,可备份打不开,同型号屏可上传使用。

网友B:
呵呵;老型的PWS1711是没有USB口的;传输只能用屏后面的COM1或COM2;

网友C:
有三个地方的通讯速率要设成一样的,1 电脑串口,2 1711的com1或是com2,3 屏的编程软件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三个地方的通讯速率要设成一样的,1 电脑串口,2 1711的com1或是com2,3 屏的编程软件中。
应该是可以通过后侧的拨码进行选择的,依据软件或者硬件通讯设置的吧,时间比较久,不是很清楚。

网友D:
老频只有用原备份程式灌。从人机下载出来的程式打不开的。
通讯线自己做或买都可以,24针对9针串口。
太旧的频COM口没盖子,容易出现通讯异常。

楼主:
先谢谢各位了。屏后面有九针COM口也有24针的,我按照说明书做了一个屏24针到电脑9针的线,不知是我端口设置问题还是线的问题,就是连不上,程序是原来备份的。我觉得应该是我设置问题。请教!!!

网友B:
COM2是25针的;不是24;

网友E:
1711的屏现在已经不产了吧,我们这边的设备有以前客户的屏出现问题都换了6600的了,根据说明书做线上传下载都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还得请教一下,人机界面已经设置好,软件里也设置好了,就是电脑端口不知怎样设置?请教大侠们。

楼主:
急!有人能帮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