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互锁的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2-12-26):
这里边第22步,为什么x000的常闭继电器断开了,Y001还能接通呢,我是刚刚接触PLC的新人,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
为什么发的图看不到呢

网友A:
叫人家怎样回答你

网友B:
在上传个图看下吧

网友C:
试一下图:
补记:
刚刚试链接,跟楼主情况一样,现将楼主图片重新上传。

网友D:
有的PLC是带2N的继电器是三极管的只启动不停止

网友D:
001 002 不用从003开始就行了

网友E:
我怎么模拟不出来楼上的这种情况?

网友F:
X0是否为按钮?

网友G:
神奇,我没整明白!

网友H:
没见过这样的,本来想说是不是有2个Y001线圈。可27步都是结束了。

网友I:
PLC如果没坏就是做出的效果,前17步里有CALL子程序,并有Y1线圈输出控制,从18步开始截图,把FEND与P没截图下来,就会产生这个效果。

楼主:
今天又试了一下发现没问题了,当时出现这个问题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谢谢各位

网友D:
有的PLC是带2N的继电器是三极管的只启动不停止  我最近碰到了这样的事,真是太郁闷了!!

网友J:
这个程序本来就不对头,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