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6):
万用表被用来测量电压和判断电路的通断等,被大众广泛使用,但在使用的过程中,却存在许多误区,往往导致万用表损坏。如何正确使用它和保护它,笔者认为应注意几点:

1,是使用时应放平,指针指零位,如指针没有指零,需调零;

2,是根据测量对象将转换开关转到所需挡位上;

3,是选择合适的测量范围;,

4,是测量直流电压时,一定分清正负极;

5,是当转换开关在电流挡时,绝对不能将两个测棒直接跨接在电源上;,

6,是每当测完后,应将转换开关转到测量高电压位置上;

7,是万用表不能受震动、受热、受潮等。

你都做到了吗?

网友A:
数字表不需要调零滴,测电阻习惯性表笔碰下看接触是否良好、表的精度如何。

网友B:
这主要是对机械表说的。

网友C:
是呀,对于模拟指针表的使用,现在更多的是数字式的。而且主要是注意不要打错了档位,特别是测量电流时。容易打表憋保险。

网友D(2013-12-11):
引用 网友A:
数字表不需要调零滴,测电阻习惯性表笔碰下看接触是否良好、表的精度如何。
对的,一般检查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比较方便

网友E:
嘿嘿。。。
现在大部分都是数字万用表了。

网友F:
值得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G:
昨天看了15B的说明书,发现打到mA量程时需要按Range一下才可用,另外17B测温度要装电偶。

网友H:
电流当可以测量电池的短路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