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接触热阻的测试方法

楼主(2012-12-26):
图片为散热器,该散热器由铜管与铝基座组成,现想测试铜管与基板的接触面的热阻,分析是否接触良好,但不知道怎么去测量,铜管与基板间是用焊锡焊接的,请求各位大虾赐教,谢谢

楼主:
请教高手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铜管与基板接触良好?

网友A:
从铝板背面用热成像仪来测量何如

楼主:
热成像仪可以透过铝基板显示得出每根铜管与基板的接触面吗?

网友A:
铝板很厚????

楼主:
8mm左右,铜管处的槽应该就是4MM左右了

网友B:
学习了,感谢上传!!!

网友C:
红外测温即可,分别对要测试的物体表面温度进行照射,温度一致即表明接触良好。

楼主:
测温试过,有些产品的散热效果可以有些散热效果要差一些,想请教一些快速的测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