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6):
拉力试验机的校正方法:

  一、拉力试验机的力量值校正:进入计算机程序后于打开校正界面,按测试开始,取一标准重量砝码轻挂于上夹具连接座,记录计算机显示力量值,并计算与标准重量砝码之差,误差应不超出±1%。

  二、拉力试验机的速度校正:

  1、首先记录机台横担之初始位置,在控制面板上选择速度值(使用标准直钢尺量测横担行程).

  2、起动机台的同时电子秒表开始计时一分钟,秒表到达时间的同时按下机台停止键,根据秒表的时间,记录横担行程值即为每分钟之速率(mm/min),观察横担行程值与直钢尺之差,并计算横担行程误差值,应不超出±1%。

  电子产品在研制阶段中,经过系统的试验,要根据暴露出的问题作具体分析,灵活应用。可靠性试验中常用的三种方法往往是周而复始地循环,并且一个循环比一个循环产品的可靠性水平向上增长,另外可靠性试验除通过系统试验外,还应根据具体情况通过气候环境试验、机械环境试验和人为正常使用等各方面的试验来暴露产品生产的薄弱环节,进行综合的科学分析,做相应的改进,使得电子产品在设计研制阶段对其固有可靠性有进一步的提高。

  “试验——改进——再试验”,该方法就是把初步研制的产品,通过试验,暴露产品的薄弱环节,分析产品的失效模式和失效机理,找出问题就立即改进,然后再试验证实所解决的问题,使产品的可靠性得到增长。这种方法在电子产品的研制阶段,通过系统试验,暴露出产品薄弱环节之后,根据具体情况,立即进行必要的改进是能够使产品的可靠性有大幅度的增长,这种方法比较适用于试验中只出现一种比较普遍和严重问题的情况,针对性较强。

网友A:
楼主要刷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