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6):
电流检测电路能正常工作的前提是,供电电源正常和静态工作点正常。因而检测静态工作点,是检修中重要的一个步骤。
1)CS1~CS3电流互感器的信号输出端,静态电压正常值为0V。若测得静态输出电压值为正或负的0V以上电压值,切断输出端与后级电路的连接,输出电压值无变化,说明电流互感器内部电路损坏;
2)DU1内部3组放大器的静态电压值,正常时也为0V(空载运行时仍为0V)。测得有正或负的电压值输出时说明DU1损坏。

静态工作点是没有信号输入,也就是说电流互感器所穿过的UVW到电机这段导线没电流经过。
那这个时候测静态电压正常值为0V,需用万用表的直流档还是说用到交流档来检测出0V?

DU1放大器的静态电压值正常时也为0V空载运行仍为0V,这个时候该用万用表的直流档测还是说用到交流档检测?

在百度上搜到电流互感器+15V。-15V,另外2个是输出端和公共端,量公共端和输出端的电压超过0.05V,才好判断电流互感器是坏的。
最近俺修了个变频器,电流互感器用直流电压档测是-376mv,交流电压档测是0.044V,2个电流互感器都差不多在这个范围内
电流互感器装上,面板监测到的电流是随频率上去,电机转起来后电流大概在7A到15A左右不停的变化。随机会报出过流警报
用钳形电流表检测是9.5到10.5A稳定的运行着。
电机是新的不会有问题,呵呵

网友A:
一般不另加特意说明的,都是指直流电压挡。当然测检测电路的静态电压值,也只能测到直流电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