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6):
买了一根USB-AFC8513连接线,自带驱动盘,装完驱动连接到PLC,上载程序一直连接不上~~~~有高人遇到过这种问题的么???

网友A:
COM口设的是否一致?

网友B(2013-05-02):
USB转什么借口? 松下自带了一些驱动程序,就在安装目录下。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我是松下技术支持

网友A:
呵呵;如果用FP-X上的USB通讯,那么就不需要USB-AFC8513;

网友B(2013-06-17):
嗯,就是USB接口,中间没有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