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6):
一、挤压:

1.01.试验要求:

 A.将电池放置在挤压设备的两个挤压平面之间,逐渐增加压力至13kN,保持压力1min。

 B.圆柱形或方形电池在接受挤压试验时,其纵轴要平行于挤压平面,垂直于挤压方向。方形电池最大面垂直于挤压方向。
   每只电池只接受一次挤压试验。

1.02.试验结果:不起火、不爆炸。

二、热冲击:

2.01.试验要求:将电池放置于热箱中,温度以(5℃±2℃)/min的速率升温至130℃±2℃并保温30min,然后取出,恢复至室温。

2.02.试验结果:不起火、不爆炸。

 三、短路:

3.01.试验要求:试验应分别在20℃±5℃和55℃±5℃的环境温度下进行。将接有热电偶的电池(热电偶的触点固定在电池大表
   面的中心部位)分别置于通风橱和高温箱中(进行55℃±5℃的短路试验的电池应先在高温箱中在55℃±5℃下保持1.5h~2h)
     ,短路其正负极,线路总电阻不大于100mΩ。直到电池负载电压小于0.1V,并且电池表面温度恢复至不高于环境温度10℃
     时,结束试验。每种温度试验3只电池。内部安装可恢复式温度或过流保护装置的电池,可选用阻值不至于使该装置动作的
   最大负载短路电池正负极。

3.02.试验结果:不起火、不爆炸,电池的外表面温度不应高于150℃。

 四、针刺:

4.01.试验要求:试验应在20℃±5℃的环境温度下进行,将接有热电偶的电池(热电偶的触点固定在电池大表面上)置于通风橱中,
   用直径3mm的无蚀锈钢针以20mm/s~40mm/s的速度刺穿电池最大表面的中心位置,并保持1min。

4.02.试验结果:不起火、不爆炸,电池的外表面温度不应高于150℃。

五、重物冲击:

5.01.试验要求:

 A.电池放置于一平面上,将一Ф15.8mm的钢柱置于电池中心,钢柱的纵轴平行于平面,让重量9.1kg的重物从610mm高度
   自由落到电池中心上方的钢柱上。

 B.圆柱形或方形电池在接受冲击试验时,其纵轴要平行于平面,垂直于钢柱的纵轴。方形电池的最长轴垂直于钢柱,最大面
   垂直于冲击方向。每只电池只接受一次冲击试验。

5.02.不起火、不爆炸。

网友A:
哦?这个安全试验有意思。目的是各种物理碰撞试验其不炸为好。

网友B:
 感谢分享!楼主费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