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26):
引导语: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饮水可以选择矿泉水,或是净化水。其实对人体最有益,最健康的就是引用新鲜烧开的白开水。电水壶烧水迅速,使用方便,但由于各地区水质的不同,有些水质偏硬的地区,电水壶会经常出现水垢,长期引用由水垢的水对人体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有什么好办法能轻松除去水垢呢?

   方法1:白醋

   这个方法是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方法,大家都知道水垢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等碳酸盐,醋里面的醋酸会与其发生反应,产生溶于水的物质矿物质和二氧化碳气体,一般超市都能买到白醋,放入水壶刻度的10%的白醋, 然后加满水,烧开放置一小时左右,然后刷洗就可以了,陈醋也可以,但陈醋的效果没有白醋的好。

   方法2:水壶煮山芋除垢

   在新水壶内,放半水壶以上的山芋,加满水,将山芋煮熟,以后再烧水,就不会积水垢了。但要注意水壶煮山芋后,内壁不要擦洗,否则会失去除垢作用。对于已积满了水垢的旧水壶,用以上方法煮一二次后,不仅原来的水垢会逐渐脱落,并能起到防止再积水垢的作用。

   方法3:小苏打除水垢

   一般电水壶加热盘都是铝制的,在电热水壶烧水时,很容易形成水垢,一般我们可以放1小匙小苏打,烧沸几分钟,水垢即除。或者也可倒入浓度为1%的小苏打水500克左右,轻轻摇涮,水垢即可除掉。

   方法4:煮鸡蛋除水垢

   一般电热水壶,用久了积垢坚硬难除,如用它煮上两次鸡蛋,会收到理想的效果,把两个鸡蛋壳稍微弄碎,装进瓶中,再装入半壶水,用搅拌器或者调羹搅拌,然后煮沸,放置半小时左右,倒出蛋壳,再用清水涮洗两遍即可。

   方法5:土豆皮除水垢

   将土豆皮放在里面,加适量水,烧沸,煮10分钟左右即可除去。

   方法6:漂白液除水垢

   可以去超市买一些漂白液回来,放入2-3小匙漂白液,加少量水冲洗一、二遍便可,会洗的非常的干净的。

   方法7:磁化

   在壶中放一块磁铁,不仅不积垢,煮开的水被磁化,还具有防治便秘、咽喉炎作用。

   编后语:冬天到了,很多家庭都选择用电热水壶来烧热水,方便快捷,可是每次烧完开水电热水壶下面总是有很多水垢,最烦人了。不过您现在不用担心了,以上的7个小妙招,可以快速的去除电热水壶上的水垢,简单更有效果,这么好的内容,赶快分享吧。

网友A:
疑惑
“长期引用由水垢的水对人体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有什么好办法能轻松除去水垢呢?”按你的方法去不了水中德水垢,只能是壶中沉淀的水垢。

方法3:小苏打除水垢
“一般电水壶加热盘都是铝制的,在电热水壶烧水时,很容易形成水垢,一般我们可以放1小匙小苏打,烧沸几分钟,水垢即除。或者也可倒入浓度为1%的小苏打水500克左右,轻轻摇涮,水垢即可除掉。”
现在谁还使用铝制电水壶?小苏达是碱性的,水垢重要是钙镁,能去除?怀疑。

方法4:煮鸡蛋除水垢
  一般电热水壶,用久了积垢坚硬难除,如用它煮上两次鸡蛋,会收到理想的效果,把两个鸡蛋壳稍微弄碎,装进瓶中,再装入半壶水,用搅拌器或者调羹搅拌,然后煮沸,放置半小时左右,倒出蛋壳,再用清水涮洗两遍即可。
壶---怎么变成瓶啦,鸡蛋哪去了,难道让水垢吃啦。

方法7:磁化
  在壶中放一块磁铁,不仅不积垢,煮开的水被磁化,还具有防治便秘、咽喉炎作用。
煮几次还有磁性?

楼主的方法有听说,也有试过(1,5)。

推荐一方法:到超市买一xx除垢剂,按比例先到入清水,再加除垢剂,静置半天,用清水冲刷干净(不要用百洁布之类的刷),烧壶水倒掉(心里作用),没次用完将壶用冲刷一下,保你天天用新壶(很长时间不再有水垢沉淀,关键用后水冲洗)。
每次烧开的水不要马上用,静置数分钟,待浮在水中的水垢沉底后再用,使用这种除垢剂后,可以明显看到悬浮水垢。
品牌要买对哦

网友B:
用过一次土豆皮,无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过一次土豆皮,无效。
实践出真知

网友C:
对于已积满了水垢的旧水壶醋肯定是无效的不管是什么醋    除非连着拿醋煮一个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于已积满了水垢的旧水壶醋肯定是无效的不管是什么醋    除非连着拿醋煮一个月
这时侯除垢剂特显其能耐。

网友D:
用醋好像没用我试过的

网友E:
收藏了,不错的小常识!

网友F:
大家把自己实践过的都说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于已积满了水垢的旧水壶醋肯定是无效的不管是什么醋    除非连着拿醋煮一个月
这时侯除垢剂特显其能耐。
不过除锈剂  一般都有毒   得反复用清水冲刷

网友A:
最早的办法,干烧后将锅放进冷水里,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将很厚的水垢出去,但后期就没办法处理了,而且锅容易变形。
自发现除垢剂后,遇人就推荐,好似厂家推销员,哈哈 用后都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于已积满了水垢的旧水壶醋肯定是无效的不管是什么醋    除非连着拿醋煮一个月
这时侯除垢剂特显其能耐。
不过除锈剂  一般都有毒   得反复用清水冲刷
有毒?你买的是不是三无产品?
你可以在取得报告后,发出来,哈哈 我用的产品生产公司还没上市,没有股票暴跌问题----不怕。

网友G:
恋情用醋可以除去大部分水垢,我试过,不干净,但好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于已积满了水垢的旧水壶醋肯定是无效的不管是什么醋    除非连着拿醋煮一个月
这时侯除垢剂特显其能耐。
不过除锈剂  一般都有毒   得反复用清水冲刷
有毒?你买的是不是三无产品?
你可以在取得报告后,发出来,哈哈 我用的产品生产公司还没上市,没有股票暴跌问题----不怕。
前些时北大教授还说塑化剂对人体无害   再往前有专家说三聚氰胺也无害

我觉得在我们这里还说小心点好

楼主:
好象用醋精除水垢效果会更好些。